[STM32F1] 错误信息:/usr/bin/arm-none-eabi-gdb:源命令文件中的错误

楼主(2025-07-31):
错误信息:/usr/bin/arm-none-eabi-gdb:源命令文件中的错误。我在Archlinux上工作,最近安装了STM32CubeIDE。之前我曾遇到arm-none-eabi-gdb的一些问题,该工具由于缺少libncurses5库(我的电脑上安装的是版本6)而无法检查版本。于是我下载了ncurses5-compat-libs,之前的错误就解决了。
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新错误,这就不知道该如何修复。
这个问题似乎源自arm-none-eabi-gdb包的代码。

网友A:
这个问题看起来还是跟 arm-none-eabi-gdb 兼容性有关,IDE是不是调用了不匹配的 GDB 命令脚本?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在 Arch 上装的是 AUR 版本,结果和 CubeIDE 自带的 GDB 打架了。

网友C:
检查下你的 .gdbinit 或 IDE配置里有没有加载一些不兼容的命令文件。

网友D:
建议你在命令行直接运行 arm-none-eabi-gdb 看看能不能手动连接上,可能能看到更清晰的报错。

网友E:
你是用 CubeIDE 内置的 GDB 还是自己系统装的那个?建议统一用 IDE 自带版本,兼容性更好。

网友F:
其实 ArchLinux 上搞嵌入式确实有点硬核,很多时候少个库版本就会报错,特别是 ncurses 这种常用依赖。

网友G:
有没有试过从 ST 官网下最新版本的 STM32CubeIDE?有时候换个版本直接就绕过了库兼容问题。

网友H:
你也可以在运行 GDB 时加个 --nh 参数,避免加载用户配置,测试下是否是配置文件导致的。

网友I:
有些人说改软链接把 libncurses.so.5 指到 libncurses.so.6 可以绕过,但我觉得不稳定,最好还是装个兼容包。

网友J: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用 Ubuntu 虚拟机开发 STM32,比在 Arch 上配置省心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