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在STM32F407中使用FPU。

楼主(2025-07-30):
想用STM32F407 Discovery利用FPU进行开发。
我需要运行一些浮点数和指数计算。需要使用FPU来加速计算过程。
我已经完成了外设驱动程序(我没有使用Cube HAL层或CMSIS层的代码)。
如何利用处理器的FPU来执行浮点计算?需要编写代码还是需要添加某些库?
我试过在设置中启用硬件的FPU,但当我执行浮点/双精度计算时,代码陷入了死循环,我猜测这是因为缺少执行浮点计算的代码或FPU未被使用?
如何执行基于软件的浮点计算。
我需要向代码中添加哪个库。

网友A:
进入“Configuration”选项卡,确保勾选FPU功能。此操作会自动设置相关寄存器,使FPU处于活动状态

网友B:
在启动文件中添加以下代码以手动激活FPU
LDR.W R0, =0xE000ED88      // 加载FPU控制寄存器地址
LDR R1, [R0]              // 读取当前值
ORR R1, R1, #(0xF << 20)   // 设置权限位(允许所有访问级别)
STR R1, [R0]              // 写回寄存器
DSB                       // 数据同步屏障
ISB                       // 指令同步屏障

网友C:
在C代码中配置FPU的控制寄存器,例如启用单精度模式

网友D:
通过调试模式查看汇编代码是否包含以V开头的指令,这是FPU生效的标志

网友E:
STM32F4系列仅支持单精度浮点。双精度运算可能导致异常错误,所以建议优先使用float而非double

网友F:
对于三角函数等复杂计算,调用ARM优化过的数学库函数

网友G:
在多任务或中断场景下,需确保FPU状态正确保存,避免寄存器冲突。可通过临界区保护关键代码段

网友H:
若应用无需高精度计算,可禁用FPU以节省功耗和代码空间。使用时应注意浮点运算会增加代码体积和执行时间

网友I:
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时,结合DSP库与FPU可实现高效信号处理。此时需预先配置好DSP模块参数,并利用FPU加速中间过程的浮点矩阵运算

网友J:
主频设为168MHz时,启用FPU后10万次乘法运算时间从32153μs降至5954μs,性能提升约6倍

网友K:
需要在启动代码中启用FPU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下面文章供参考下:

感谢版主,已经学习

网友M:
stm32f407浮点运算优化

网友N:
启用FPU的步骤 启用FPU需设置编译器标志并配置CPACR寄存器,以生成硬件浮点指令并启用FPU。

网友O:
所有浮点运算均通过软件模拟器实现,速度慢且耗时。

网友P:
STM32F407具有Cortex-M4内核,支持单精度和双精度浮点运算。

网友Q:
初始化FPU

网友R:
启用 FPU 后,浮点循环耗时接近整数运算耗时。

网友S:
《STM32F4xx_Cortex-M4内核参考手册》FPU部分

网友T:
STM32F407 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集成 单精度 FPU ,可高效执行浮点指令。

网友U:
打开工程属性 → C/C++ Compiler and Assembler → Misc Controls;
添加编译选项:--fpu=FPv4-sp-d16;

网友V:
在‌“Misc Controls”‌中,添加--fpu=fpv4-sp-d16。

网友W:
对频繁调用的函数(如三角函数)预计算查表。

网友X:
不同的IDE配置步骤可能不同

网友Y:
https://blog.csdn.net/zhaopeng6b/article/details/112785699

网友Z:
ST 提供的优化数学函数库充分利用 FPU 能力

网友AA:
STM32F407 启用 FPU 的核心是配置编译器选项和初始化 FPU 寄存器,之后即可可像然使用float类型进行浮点运算,无需额外修改代码逻辑。

网友AB:
开放 FPU 外设时钟

网友O:
STM32 Cube IDE 配置FPU和DSP库

网友AC:
启动代码要加这句:FPU_ENABLE();,这能让你单片机的浮点运算功能开起来。

网友AD:
stm32f407-DSP-FPU使用

网友AE:
使用FPU可以提高浮点运算性能,但也可能增加代码大小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