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无法在没有USB连接的情况下运行代码。

楼主(2025-07-31):
用STM32cubeIDE写了一个简单的代码来读取引脚状态,并在检测到按钮按下时点亮LED。调试时一切正常。但问题是当我拔掉USB连接(开发板通过电源供电)后,代码突然停止运行,按下按钮后LED也不会亮。
不知道哪里搞错了?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ST-LINK供电+调试?拔掉USB可能板子没复位,也没跳转到用户代码。

网友B:
看下你选的启动选项,是不是 BOOT0 引脚没接地,导致断电后进不了主程序。

网友C:
你烧录的时候用的是“Run”还是“Debug”?Debug模式下断电就不会运行了。

网友D:
建议你用“STM32CubeProgrammer”手动烧录一下,看掉电重启后能不能自己跑。

网友E:
可能你用了某些初始化只在debug下有效,比如时钟没配置对也会这样。

网友F:
还有个坑别忘了——看下是不是用了 printf 或 USB CDC 之类的东西卡住了主循环。

网友G:
有时候是启动文件不对,CubeIDE默认 Debug 模式带某些初始化,Release 可能不完整。

网友H:
看下 LD 脚和RESET是不是悬空了,有些板子断电后要按一下 RESET 才跑程序。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编译成 Release 模式,然后用ST-LINK Utility烧进去再测试下。

网友J: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最后是因为Flash没正确设置为启动区段,改下Option Bytes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