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按键不会产生中断

楼主(2025-07-30):
GPIO, ST, pi, ni, IO, gp

使用PA0,PA1,PB8,PB9,PB10组成一个2*3的键盘矩阵,参考例程配置后,按键时无法产生中断,是怎么回事?初始化配置流程软件是;
void KEYSCAN_Configuration(uint8_t key_mask, uint8_t mode, uint8_t dts, uint8_t wts, bool int_en)
{
    /* KEYSCAN CLK EN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 RCC_APB2_PERIPH_GPIOB | 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RCC->LSCTRL |= RCC_LSCTRL_KEYSCANEN;
     /* config GPIO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if(key_mask == KEY_65)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else if(key_mask == KEY_44)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5;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0; //deinit
    if(key_mask == KEY_65 ||key_mask == KEY_44)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5;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KeypadInit(GPIOA,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KeypadInit(GPIOB,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config KEYSCAN */
    KEYSCAN_InitStructure.Mask = key_mask;
    KEYSCAN_InitStructure.Mode = mode;
    KEYSCAN_InitStructure.Wts = wts;
    KEYSCAN_InitStructure.Dts = dts;
    KEYSCAN_InitStructure.Int_en = int_en;
    KEYSCAN_Init(&KEYSCAN_InitStructure);
    /* config intterrupt */

    if(int_en)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Peripheral(&EXTI_InitStructure);

        NVIC_DisableIRQ(KEYSCAN_IRQn);
        /* Enable the KEYSCAN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KEYSCAN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ModuleIrqRemoval(KEYSCAN_IRQn);
        ModuleIrqRegister(KEYSCAN_IRQn,KEYSCAN_IRQHandler);

    APP_DEBUG("Keypad INT init,%x\r\n",KEYSCAN->KEYCR);
}
    /* Enable KEYSCAN */
    KEYSCAN_Enable(ENABLE);
}

协议运行后,调用初始化函数:    KEYSCAN_Configuration(KEY_44,MODE_PRESS_TRIG, DTS_10MS, WTS_0MS, INT_EN);

网友A:
中断线配置错误?

GPIO_MODE_AF_OD 这个应该是输出吧?你要按键中断,不应该配置成输入吗?
按例程配置的,矩阵键盘占用EXIT13

网友B:
NVIC优先级设置不当?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或软件冲突?

网友D:
可以先测试与按键相连的GPIO引脚的输入波形,看按键按下后引脚电平是否会发生变化,以此先排除硬件问题。

@dffzh :感谢,型号是:N32WB031KEQ6-2
@viayfy :具体是哪款MCU?
@viayfy :方便的话,发我V信,帮你线下看一下。
@dffzh :还没解决,觉得是软件上哪个地方设置的问题
@viayfy :所以现在解决了吗?
测量了波形,按键时有波形的,键盘工作在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或软件冲突?

初始化后键盘控制寄存器、键盘低频时钟等读出来都对的

网友E:
矩阵键盘一般都是用的扫描模式来检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矩阵键盘一般都是用的扫描模式来检测

电池供电,工作在低功耗模式,希望按键时产生中断后再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