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I2C中断例程里面这个delay()延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7-31):
今天在学习AT32F437系列I2C的参考例程时,看到I2C中断方式通讯的例程里面有下面一个延时操作。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 wait for the communication to end */
    if(i2c_wait_end(&hi2cx, I2C_TIMEOUT) != I2C_OK)
    {
      error_handler(i2c_status);
    }

    delay_ms(10);

    /* start the request reception process */
    if((i2c_status = i2c_master_receive_int(&hi2cx, I2Cx_ADDRESS, rx_buf, BUF_SIZE, I2C_TIMEOUT)) != I2C_OK)
    {
      error_handler(i2c_status);
    }
上文中的第7行,delay_ms(10)延时处理。

我在单步调试时,看到没有这个延时处理通讯也正常的。

还有人做过类似的测试不??

网友A:
这个案例是第一笔数据发完了,间隔10ms,发下一笔数据。你可以根据自己应用修改。

网友B:
这个延时可能是为了确保I2C总线上的信号稳定,防止在连续操作之间产生冲突。即使在单步调试时没有这个延时也能正常通讯,但在实际应用中,特别是在高频率操作时,这个延时可能是必要的。

网友C:
这个延时 是要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速率改,没有的话你可以试试,行不通的。

网友D:
这个延时可能是为了确保I2C总线在一次通信结束后稳定下来,防止立即开始下一次通信时发生冲突。即使在单步调试时没有这个延时也能正常通信,但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个延时是有必要的。

网友E:
这个延时可能是为了确保I2C总线在通信结束后稳定下来,避免立即开始下一次通信时产生冲突。虽然你发现没有这个延时也能正常通信,但加上延时可以提高系统的健壮性。

网友F:
这个延时可能是为了确保I2C总线上的信号稳定,防止因为过快的连续操作导致总线冲突。虽然你单步调试时发现没有这个延时也能正常通讯,但为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兼容性,还是建议保留这个延时。

网友G:
不能连着一起发,会不好识别开始 结束,需要的。

网友H(2025-09-15):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这个延时可能是为了给I2C设备一个反应的时间

网友I: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这个延时可能是为了防止I2C总线在连续通信时出现信号干扰或冲突

网友J: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这个延时可能是为了确保I2C总线在一次通信结束后能够稳定下来,避免由于总线状态不稳定而导致的通信错误

网友K(2025-10-16):
DEMO案例就是验证的,结合实际时序可以修改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案例是第一笔数据发完了,间隔10ms,发下一笔数据。你可以根据自己应用修改。 ...

是的 如果是模拟I2C的话里面基本都是通过延时来控制的

网友M(2025-11-16):
引用 网友G:
不能连着一起发,会不好识别开始 结束,需要的。

好像是的底层协议规定了间隔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