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技术笔记 | Ubuntu 系统 OTA 升级全流程详解

楼主(2025-07-31):
前言:

在嵌入式系统设备管理中,OTA(Over-The-Air)升级是实现设备远程维护、功能迭代的核心能力。本文基于 Ubuntu 系统环境,详细拆解 updateEngine 工具的 OTA 升级方案,从配置开启、命令使用到实战案例与问题排查,为开发者提供一套可直接落地的操作指

一、recovery配置updateEngine 支持

因OTA升级过程中需要进入到recovery模式下进行升级,因此需要确保recovery文件系统中存在updateEngine指令。
要使用 updateEngine 进行 OTA 升级,需先通过编译recovery配置开启相关功能。针对 Ubuntu 系统,需在recovery配置文件中添加以下参数:
  1. BR2_PACKAGE_RECOVERY=y  # 开启升级核心功能
  2. BR2_PACKAGE_RECOVERY_USE_UPDATEENGINE=y  # 启用新升级程序,不配置则默认使⽤原有升级流程
  3. BR2_PACKAGE_RECOVERY_UPDATEENGINEBIN=y  # 编译新升级程序文件
  4. BR2_PACKAGE_RECOVERY_NO_UI=y  # 关闭UI界面
上述配置的核心是通过USE_UPDATEENGINE指定使用新升级框架,确保后续命令可调用 updateEngine 工具完成升级操作。

Ubuntu 的updateEngine 工具请通过拉取源码进行编译生成。

二、updateEngine 命令详解

2.1 网络升级:从远程服务器拉取固件
  1. updateEngine --image_url=http://192.168.0.190/recovery/update.img \
  2.              --misc=update \
  3.              --savepath=/userdata/update.img \
  4.              --reboot &
  • --image_url:远程固件地址(HTTP/HTTPS 协议均可);
  • --misc=update:指定进入升级模式;
  • --savepath:固件本地保存路径(建议/userdata/update.img,与 recovery 模式默认挂载路径一致,避免检索失败);
  • --reboot:升级后自动重启进入 recovery 模式完成后续操作。

2.2 本地升级:使用已下载的本地固件

本地升级无需网络传输,直接读取--image_url指定的本地固件路径,其他参数与网络升级一致。

2.3 可缺省参数说明
  • --version_url:版本文件地址(远程 / 本地均可),用于升级前与/etc/version中的RK_VERSION比对,缺省时不进行版本校验;
  • --partition:指定升级分区(默认0x3FFC00),不⽀持升级parameter 和loader分区
  • --savepath:缺省时默认/tmp/update.img,但建议传入/userdata/update.img,避免 recovery 模式下无法读取固件;
  • --reboot:非必需,若无需自动重启,可省略此参数(需手动进入 recovery 模式)。

2.4 升级全流程
updateEngine 的升级流程可分为 6 个核心步骤,结合RK3568的日志输出更易理解和定位流程节点:

1.版本校验(可选):若指定--version_url,对比远程版本文件与本地/etc/version,确认是否需要升级;
2.固件获取:从--image_url下载(网络升级)或读取(本地升级)固件,保存至--savepath

3.升级 recovery 分区:在 normal 模式下先更新 recovery 分区,为后续恢复模式操作做准备;

4.重启触发:通过--reboot参数自动重启设备;
5.recovery 模式升级:进入 recovery 模式后,按--partition指定的分区列表执行升级;
6.完成重启:升级成功后自动重启,进入 normal 系统。

三、分区升级逻辑

updateEngine主要包含升级分区和写Misc配置功能,⽀持命令参数如下:
updateEngine 通过--partition参数的十六进制值指定升级分区,每一位对应一个分区的 “升级开关”(1 = 升级,0 = 不升级)。

--misc=now             Linux A/B mode: Setting the current partition to bootable.
--misc=other           Linux A/B mode: Setting another partition to bootable.
--misc=update         Recovery mode: Setting the partition to be upgraded.
--misc=wipe_userdata   Format data partition.
--update               Upgrade mode.
--partition=0x3FFC00   Set the partition to be upgraded.(NOTICE: OTA not support
upgrade loader and parameter)
                      0x3FFC00: 0011 1111 1111 1100 0000 0000.
                                uboot trust boot recovery rootfs oem
                                uboot_a uboot_b boot_a boot_b system_a system_b.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served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pgrade loader       0x800000
                      010000000000000000000000: Upgrade parameter         0x400000
                      001000000000000000000000: Upgrade uboot       0x200000
                      000100000000000000000000: Upgrade trust         0x100000
                      000010000000000000000000: Upgrade boot         0x80000
                      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Upgrade recovery   0x40000   0x0100
                      000000100000000000000000: Upgrade rootfs       0x20000   0x0010
                      000000010000000000000000: Upgrade oem         0x10000
                      000000001000000000000000: Upgrade uboot_a   0x8000
                      000000000100000000000000: Upgrade uboot_b   0x4000
                      000000000010000000000000: Upgrade boot_a     0x2000
                      000000000001000000000000: Upgrade boot_b     0x1000
                      000000000000100000000000: Upgrade system_a  0x800
                      000000000000010000000000: Upgrade system_b  0x400
                      000000000000001000000000: Upgrade misc         0x200
                      000000000000000100000000: Upgrade userdata   0x100
--reboot              运⾏成功之后,机器重启
--version_url=url     如果有传⼊路径,升级之前会与/etc/version ⽂件中的 RK_VERSION= 版本值进⾏
--image_url=url              设置升级固件的路径,可为远程或 本地路径。
--savepath=url        设置保存固件的位置,如果没有传⼊且升级的固件路径为远程地址,则默认值为/tmp/update.img(无效  需设置否则下载会卡住)
--update   sdboot:        走sdboot升级流程,即直接对flash操作,没有分区概念。

updateEngine 通过--partition参数的十六进制值指定升级分区,每一位对应一个分区的 “升级开关”(1 = 升级,0 = 不升级)。

示例:默认值0x3FFC00对应 “uboot + trust + boot + recovery + rootfs + oem + uboot_a/b + boot_a/b + system_a/b” 的组合升级,覆盖主流核心分区。

四、分区单独升级操作实例

4.1 单独升级 kernel(boot 分区)

updateEngine --image_url=http://192.168.0.190/recovery/update.img \
             --misc=update \
             --savepath=/userdata/update.img \
             --partition=0x80000 \
             --reboot &

  • 原理:0x80000对应 boot 分区,直接写入固件,无需进入 recovery 模式烧录;
  • 日志特征:会显示write boot to /dev/block/by-name/boot及 MD5 校验成功信息。

4.2 独升级 kernel(boot 分区)
updateEngine --image_url=http://192.168.0.190/recovery/update.img \
             --misc=update \
             --savepath=/userdata/update.img \
             --partition=0x200000 \
             --reboot &

•注意:u-boot 为引导核心分区,升级后需确保固件兼容性,避免设备无法启动。

4.3 单独升级 rootfs(需同步升级 recovery)

updateEngine --image_url=http://192.168.0.190/recovery/update.img \
             --misc=update \
             --savepath=/userdata/update.img \
             --partition=0x60000 \  # 0x20000(rootfs)+0x40000(recovery)的组合值
             --reboot &

特殊说明:rootfs 为运行中的文件系统,直接写入会导致异常,需同步升级 recovery 分区,通过 recovery 模式完成安全升级。

总结

updateEngine 为系统提供了灵活高效的 OTA 升级能力,通过合理配置、精准指定分区与规范操作流程,可实现从内核到文件系统的全场景升级。本文涵盖从基础配置到实战示例的完整演示,开发者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参数,快速落地设备升级方案。

想了解更多相关技术知识或产品信息,请关注眺望电子公众号并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