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57M6S8的UART通讯i/o口发送不出数据

楼主(2025-07-31):
哪位大佬能帮忙看看程序下载进去后,芯片的通讯i/o口为啥发送不出数据。
debug发现UART1的寄存器的值如下:
UART1_CTRL的值0
UART1_DIVH的值0x00000013
UART1_DIVL的值0x00000087
UART1 BUFF的值0
UART1_ADR的值0x00000000
UART1_STT的值0x00000003
UART1_IE的值0x00000003
UART1_IF的值0x00000004
UART1_INV的值0

gpio已配置,复用功能也已经开启,uart串口已经配置(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检验位,波特率19200),中断也已经配置

楼主: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  求求了

网友A:
把所有串口相关,dma相关的时钟都打开

网友B:
确认一下用的哪个串口,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然后排查对应的mcu引脚是否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