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AT32F437的ADC外设为什么有主从模式,什么应用场景

楼主(2025-07-31):
之前使用ADC的时候就是周期的调用。顶多顶多使用了一个序列,某些通道多采集一次而已。但在学习AT32F437的时候,看到其ADC又分为”主从模式“,这是啥个操作?

开启主从模式即可通过触发主机来联动从机进行通道转换,并且将通用普通数据寄存器作为获取主从
ADC 普通通道数据的单一接口。

上面是这个功能点在技术手册上的参考内容。这个功能特性有点想不明白了?有典型的应用场景吗?

网友A:
如图,437 RM有描述,主要是为了多个ADC采样进行同步。

网友B:
主从模式在多ADC应用中非常有用,比如在一个系统中需要同时使用多个ADC模块,主从模式可以确保数据采集的同步性,提高效率。

网友C:
主从模式主要用于多ADC系统,可以同步不同ADC模块的数据采集,提高数据一致性和准确性。例如,在需要同时采集多个传感器数据时,主从模式可以确保所有ADC同时启动,避免因时序差异导致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D(2025-09-18):
引用 网友C:
主从模式主要用于多ADC系统,可以同步不同ADC模块的数据采集,提高数据一致性和准确性。例如,在需要同时采 ...

老哥你说的在理,就是多通道的时候,还有需要触发源的时候。

网友E:
比如在工业自动化控制中,可能需要同时监测多个参数,主从模式可以保证这些参数的采集时间是同步的。

网友F:
这种模式可以减少CPU的负担,因为它允许从ADC自动跟随主ADC的触发信号进行采样,适用于需要连续采集的场景。

网友G:
其实还是ADC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