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Control C3在IAR中开发的相关实例

楼主(2025-07-31):
IAR版本最好是安装8.x以上版本,这样才能和不同版本的segger工具兼容。
IAR还需要额外安装DFP库文件(类似KEIL中要安装DFP才能在device列表中看到)。这个DFP文件可以联系Infineon当地分销商或者到官方论坛中提问获取。

下面的步骤介绍另一种将MTB工程导出到IAR。
1)修改makefile中的应用程序链接名称,重新生成启动文件并编译项目。在此示例中,将链接文件名修改为PSC3_APP(可根据情况修改)

2)将命令“make ewarm8 TOOLCHAIN=IAR”放入终端窗口并运行。完成之后就能生成IAR IDE的链接文件,链接文件会保存到原本的MTB工程目录下。

3)来到IAR中,创建新的空IAR工程,并将其保存在MTB项目所在的同一目录中。

4)添加*.ipcf文件,将IAR项目保存在同一MTB项目文件夹中

5)更改IAR的配置。

6)编译并下载项目。如果遇到以下问题,请单击,然后选择PSC3xxx_TM。

7)完成上面配置应该就能够编译成功了。

网友A:
将MTB工程导出到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