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传输速率有限导致采样频率上不去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5-07-31):
使用STM32F103RCT6的ADC进行正弦波的数据采集,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至上位机,由于串口传输速率有限导致采样频率上不去,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采样率和位数是多少?串口波特率多少?

网友B:
1、ADC采样率是多少?或者说采样周期是多少?串口波特率配置了多少? 这种操作不应该不行。
2、如果的确不行,串口数据加个队列缓存也可以解决。

网友C:
最高 50 Mbps 的串口(50000000 bps),硬件自动分包、打包、校验、多主仲裁……

看下够不够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

电脑端可以用这个开源的 usb 转串口: https://bbs.21ic.com/icview-342627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和位数是多少?串口波特率多少?

我设置100khz采样率,采样10khz正弦波,串口波特率是230400,这样是没问题的。但是我预期想要设置采样率为800khz然后尽可能采集频率高的正弦波,但是800khz的采样率,串口波特率230400根本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DC采样率是多少?或者说采样周期是多少?串口波特率配置了多少? 这种操作不应该不行。
2、如果的确不 ...

我理想的采样率是800khz,串口波特率设置的是230400。
加个队列的情况下,因为采样率太快的问题,会导致数据发生丢失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100khz采样率,采样10khz正弦波,串口波特率是230400,这样是没问题的。但是我预期想要设置采样率 ...

串口波特率230400,每秒传输的字节数约为230400/10约等于23K,按理来说你100kHz的采样率也不行的,自己算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想的采样率是800khz,串口波特率设置的是230400。
加个队列的情况下,因为采样率太快的问题,会导致 ...

你现在的问题是800khz采样率是可以正常采集数据的,只是来不及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是这样吧?
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你加上队列,能尽量保证不丢数据,只是串口传输不会那么及时。

网友D:
提高波特率,用DMA传输。

网友E:
用两个缓冲区交替存储ADC数据和发送数据,实现采样与传输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