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control c3的电机开发板如何适配不同的电机

楼主(2025-07-31):
Psoc control c3电机完整套件如下图所示:

其中包含了控制板、功率板、转接板和一个型号为DB42M03的电机。链接如下:
https://www.infineon.com/evaluation-board/KIT-PSC3M5-MC1
其在Modustoolbox中对应的BSP是KIT-PSC3M5-CC2。
实际应用中,用户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更改使用的电机型号,下面来介绍适配不同电机需要在我们的代码中进行哪些配置。

1)首先我们的电机和控制的相关参数定义在“/mtb_shared/motor-ctrl-lib/release-v1.9.0/OperationalCode/Params.c”文件夹中,如果新拉下来的工程中包含了configuration文件夹,那应该能在其中找到Params.c。
2)在我们的motor-ctrl-lib中配置的默认电机和功率板组合为:“DB42M03” motor +KIT_PSC3M5_CC2+ EVAL_24V_250W。
3)当我们使用心得电机时,需要更改下面的参数:
     -- 电机参数
     --负载/ 机械参数
     --Starup 方法相关参数。例如,如果使用V/Hz启动,则为V/Hz启动参数。
参考下图:

相关的参数应该从电机的datasheet中获取:
--极对数
--额定转速
--最大转速
--DC Link voltage
--额定连续电流
--Inductance ph-ph - 0.45mH/2 ( calculate per phase value –Delta/Star)= 0.225mH
--Resistance ph-ph – 0.48Ohm/2 ( calculate per phase value –Delta/Star)=0.24Ohm

除了通过datasheet获取参数,我们还可以用Motor suite的Profier功能来获取。

为了让Profier在换了新电机之后能够顺利运行,请先调整开环voltage controller:
在Motor suite中修改V/F ramp voltage offset以及V/F rample slope。

注意:如果电机在V/F启动过程中需要更高的电流,请首先降低V/F斜率。

通过Profier获取到对应的参数之后,可以在Motor suite中更新这些参数,或者直接修改Params.c文件。
完成之后运行一下代码,让电机转起来,观察一下对应的波形。

网友A:
适配不同电机需要在我们的代码中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