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

楼主(2025-07-31):
舵机在使用时,容易抖动怎么才能避免

网友A:
你设计的舵机?

楼主:
外购的舵机,在持续给稳定的PWM时,稍微一碰就会抖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购的舵机,在持续给稳定的PWM时,稍微一碰就会抖一下

换个更好的舵机。
点击我所在楼层右下角的"回复"才是回复我,我才能收到通知,否则就是回复你自己。

网友B:
降低电压,或换一个性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