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这个运放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5-07-31):
xch
输出端有个3.3nF 负载电容C97。用R146 隔离。C85 补偿,防止环路不稳定,自激振荡。

网友A:
它的作用就是运算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作用就是运算放大

我现在能看懂的就是抬升了VCOM2的电压,主要不懂的地方反馈那边看不懂,这样的接法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能看懂的就是抬升了VCOM2的电压,主要不懂的地方反馈那边看不懂,这样的接法是干什么的呢 ...

看不到输入、看不到输出,不好说。建议上传完整的电路。
我给你看一个电阻,你能猜到它在我的电路里的作用么。

网友B:
是个积分还是微分放大电路,搞不清了。

网友C:
对于运放而言,感觉是个频率较高的振荡器。
因为运放法反馈是2次移相的,移相范围在90°以上,但小于180,所以可能是振荡器。
如果是功率运放,则可能输入信号几乎是直流,电容做简单补偿,防止上电自激。
运放可能是个电流型功率运放。例如小功率低音**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