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NPN管的这个极限功率Pc该怎么理解

楼主(2025-07-31):
如图,红框内Pc有2中情况,Tc和Ta,请问有什么区别??是加散热装置和不加散热装置的意思吗???

xch
按照中国文化来理解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网友A:
c是case,a是ambient,什么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

网友B:
Pc =Ic*Vce 。工作在饱和区,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基本不用考虑。只有工作在放大区,Vce较大时要考虑。当然,功率晶体管是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 =Ic*Vce 。工作在饱和区,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基本不用考虑。只有工作在放大区,Vce较大时要考虑。当然 ...

PC需要考虑温升吗?

网友D:
新人报道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需要考虑温升吗?

自发热温升△T =Pc*Rja,SOT-89-3封装的热阻大约100℃/W。假设VCE=0.7V,IC=1A,则Pc=0.7W。
△T =Pc*Rja =0.7*100=70℃。
若:环境温度TA =50℃,则结温Tc =TA + △T =50 + 70 =120℃。一般结温Tc的极限值为1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发热温升△T =Pc*Rja,SOT-89-3封装的热阻大约100℃/W。假设VCE=0.7V,IC=1A,则Pc=0.7W。
△T =Pc*Rja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