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4 SAR ADC 内阻

楼主(2025-07-31):
PSoC4的datasheet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参数为2.2k,标注为ADC input impedance。这个电阻是ADC不工作的时候的等效电阻(如图 1 所示 RSW2+RSW1),但是实际工作的时候,内阻不能直接参考这个值。

P实际阻抗将高于 2.2K 欧姆。每次采样时,每个 ADC 的输入端都会定期迸发电荷。采样效果相当于在输入路径中增加了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的近似值可以用 1/(采样率 * 10 pF)来计算;

网友A(2025-08-31):
若采样频率为 1MHz,则动态阻抗约为 1/(1×10^6×10×10^-12)=100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