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串口速率上不到1Mbps

楼主(2025-07-31):
昨天晚上在做APM32E030R的开发时,把APM32E030的串口速率提到1Mbps无法正常通讯了。

大家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吗?

我的初始化代码来自参考例程,我的在115200bps下是可以的。

void uart2_init(uint32_t ban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 Enable GPIO clock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USART2);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2, GPIO_AF_PIN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3, GPIO_AF_PIN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2;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PU;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3;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band;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Ctrl = USART_FLOW_CTRL_NONE;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2, &usartConfigStruct);

  /* Enable USART */
  USART_Enable(USART2);
}

void debug_uart_sendbyte(uint8_t dat)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2,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2, dat);
}

网友A:
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包括时钟配置、波特率设置和硬件设计等。

网友B:
启用HSE+PLL倍频至72MHz

网友C:
串口的波特率由系统时钟通过波特率生成器计算得出。确保波特率生成器的配置正确,以达到所需的波特率。

网友D:
在微控制器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适当的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提高串口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E:
测量信号幅度和噪声

网友F:
时钟源与分频配置

网友G:
1Mbps需要时钟的主频要超过16MHz。
楼主看看是不是没有使用PLL时钟?

网友H:
看起来你的代码配置是正确的,但1Mbps可能超出了APM32E030的硬件能力。检查一下硬件手册,看看是否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I:
是否存在电气干扰或接触不良

网友J:
缩短走线、加终端电阻

网友K:
系统时钟稳定且分频系数合理,这是波特率达标的基础

网友L:
启用DMA传输、提高中断优先级、避免阻塞式延时

网友M:
检查UART信号线的布线, 信号线尽可能短且远离干扰源

网友N:
在TX/RX引脚与地之间并联100pF陶瓷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O: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N:
在VDD引脚附近放置10μF钽电容 + 0.1μF陶瓷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P:
查一个时钟频率。
或者使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估计现在串口的频率发生了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