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Control C3如何适配不同的power board

楼主(2025-07-31):
接之前适配不同电机的帖子,基于我们C3开发时可能还会自行设计功率板,这时候代码中也需要进行相应的适配。

功率板的相关配置,如电流和电压输入、shunt value以及增益等,这部分配置都在“MOTOR_DEMO/Configuration/HWConfig<Device>.h”文件中。

主要有三部分。
1)#define ADC_VREF_GAIN     ((5.0f)/(3.3f))

这个变量为了对控制板上的voltage level shifter network进行配置。在我们的EVK上,使用的是resister network将power board上的5V信号转为3.3V,所以此时这个变量的值为5.0/3.3。如果没有用电平转换,那这个变量应该设为1。

2)#define  ADC_CS_OPAMP_GAIN   (12.0f)
     #define  ADC_CS_SHUNT_RES     (10.0E-3f)

▪ 电流分流器和增益的配置。分流电阻值以欧姆(Ω)为单位表示
▪ 用于计算电流量程值 (ADC Counts -> SI unit [A])

3)#define ADC_SCALE_VUVW    ((5.6f)/(56.0f+5.6f))
     #define ADC_SCALE_VDC       ((5.6f)/(56.0f+5.6f))

· 用于将直流母线电压范围转换为控制器可测量范围的电压测量电阻网络电路配置
· 用于计算电压标度值 (ADC Counts -> SI unit[V])

下面举例说明:
默认的pinout是基于KIT_PSC3M5_CC2_V2+ EVAL_24V_250W board的,现在要替换成REF_80VDC_3.5KW。

修改“ ../MOTOR_DEMO/Configuration/HWConfig<Device>.h”文件中的参数。

使用的DC bus voltage需要在Params.c文件中修改:‘params.sys.vdc_nom'。
更换板子之后需要注意,其中的过温限制需要调整,要不然GUI界面会一直报过温的错误。
需要在“HWConfigPscoC3.c”文件中修改。

▪ 温度传感器查找表的大小为16
▪ 电压到温度的映射关系在此表中定义,每个step对应于Vadcref /17
▪ 默认电路板(EVAL_24V_250W+KIT_PSC3M5_CC2)的温度映射关系如下所示

网友A(2025-08-31):
防止过压 / 过流损坏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