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交直流漏电起痕试验装置

楼主(2025-07-31):
高压漏电起痕测试中交直流电压的切换需要结合测试目的、设备能力及标准要求进行综合调整。
以下是北广精仪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的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
1. 理解测试背景与目的
高压漏电起痕漏电起痕(GBT6553-2024)Tracking):指绝缘材料在电场和污染物(如湿气、导电尘埃)共同作用下,表面逐渐形成碳化导电通路的现象。测试目的是评估材料在高压下的绝缘耐久性。
/直流差异:
交流(AC):电压周期性变化,导致材料表面放电更频繁,易产生局部电弧。
直流(DC):电压方向恒定,可能加速离子迁移,形成稳定漏电路径。
2. 切换交直流电压的关键步骤
1)设备配置
测试设备要求:需具备交直流输出功能的高压电源(如可编程高压发生器),并配备漏电流监测模块。
电路切换:
手动切换:通过物理开关选择ACDC输出(需断电操作)。
自动切换:使用可编程电源,通过软件控制输出模式(需确保设备支持无缝切换)。
2)参数调整
电压等效性:需根据标准调整电压等级。例如:
IEC 60112标准(交流测试):通常使用100~600V AC
直流等效测试:若标准未明确,需通过实验确定等效直流电压(可能需提高至1.2~1.4倍交流有效值)。
电流限制:设置过流保护阈值,防止材料击穿。
3)测试条件适配
-环境控制:保持温湿度恒定(如23/50% RH),避免干扰。
-污染物施加:按标准使用电解液(如NHCl溶液),确保交/直流测试条件一致。
3. 遵循测试标准
-常见标准:
IEC 60112:规定交流电压下的相对漏电起痕指数(CTI)测试。
ASTM D3638:可能涉及直流测试(需查阅具体版本)。
标准选择:若需对比材料在交直流下的性能,需制定等效测试方案(如相同能量等级)。
4. 安全与操作注意事项
安全防护:
  -测试前确保设备接地,穿戴绝缘装备。
  -直流测试时需注意残余电荷释放(使用放电棒)。
数据记录:
  - 记录电压类型、失效时间、漏电流曲线等关键参数。
  - 对比交直流下起痕路径形态差异(如直流可能更易形成线性碳化通道)。
5. 实际应用案例
场景1:研发新材料
  需分别在交直流下测试,分析材料抗起痕性能的极化效应。
-场景2:认证测试
  根据产品应用环境选择电压类型(如直流设备优先DC测试)。
-常见问题解答
- Q:交直流电压能否直接等值替换?
A:不能。需考虑有效值、材料响应差异,建议通过预实验确定等效电压。
-Q:切换时是否需更改电极配置?
A:通常无需更改,但需清洁电极以避免交/直流残留影响。
通过以上步骤,可实现高压漏电起痕测试中交直流电压的安全、准确切换,确保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和可比性。实际操作中需严格遵循设备手册及标准规范。
高压漏电起痕试验仪和漏电起痕试验仪CTI是绝缘材料在不同电压环境下表现出的两种失效现象,其核心区别在于电场强度、起痕形成机理及材料破坏模式。以下是详细对比及选择建议:
一、高压漏电起痕试验仪vs漏电起痕试验仪CTI区别
| 特性            | 高压漏电起痕                        低压漏电起痕
| 电压范围         通常 >1 kV(如电网设备、高压电缆)   通常 <1 kV(如家电、低压电子设备)
| 电场强度           | 高电场导致强烈局部放电和电蚀         | 电场较弱,依赖污染物或湿度引发起痕
| 起痕机理            | 直接由强电场击穿材料或引发碳化路径   | 污染物(如盐雾、灰尘)与潮气共同作用
| 破坏速度            | 更快(可能瞬间形成导电通路)         | 较慢(需长期积累污染物
| 材料失效表现        | 深度碳化、烧蚀、可能伴随电弧损伤     | 表面导电通路,局部碳化或氧化
| 测试标准            | IEC 60587(高电压下耐电痕化试验)     | IEC 60112(常规CTI测试,电压≤600 V
二、选择绝缘材料的关键因素
1. 电压等级
-高压场景(如输配电设备):选择高CTIComparative Tracking Index 600 V)材料,如 交联聚乙烯(XLPE)环氧树脂或 硅橡胶
- 低压场景**(如PCB基材):可选用CTI 175 V的材料,如 FR-4环氧板、聚酰胺(PA),但需考虑长期污染环境下的稳定性。
2. 环境条件
污染等级:高压环境中若存在导电粉尘,需材料具备抗电蚀性;低压潮湿环境需关注材料疏水性和抗水解性。
- 温度:高温环境(如电机绕组)需耐热材料(如 聚酰亚胺薄膜)
3. 材料特性
- 高压优先:高介电强度、抗电弧性(如 PTFE或 陶瓷填充塑料)。
- 低压优先:表面憎水性、易清洁性(如 硅胶涂层)
4. 成本与工艺
- 高压材料(如 特种工程塑料PEEK)成本高,需权衡性能需求;低压场景可选用经济型材料(如 PBTPET
三、典型应用场景与材料推荐
- 高压场景
- 示例:高压绝缘子、变压器套管
- 材料:硅橡胶复合绝缘子(耐候性强)、环氧树脂浇注料(高机械强度)。
- 低压场景
- 示例:家用电器插头、低压开关
- 材料:阻燃PC/ABS合金(CTI 250-400 V,低成本)、陶瓷填充PPO(抗污染)。
四、测试与验证建议
高压测试:按IEC 60587进行倾斜平面试验(如4.5 kV50滴电解液),观察材料是否起痕或燃烧。
低压测试:按IEC 60112标准(100-600 V)测定CTI值,模拟潮湿污染环境下的耐久性。
北广精仪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结
选择时需综合电压等级、环境严苛度及成本:
-高压:优先高CTI、抗电弧材料,避免电击穿;
-低压:关注表面抗污染能力,平衡CTI与成本。
实际应用中,还需结合ULIEC等标准进行合规性验证。
电压击穿测试仪,体积表面电阻率测试仪,介电常数介质损耗测试仪,漏电起痕试验仪,耐电弧试验仪,TOC总有机碳分析仪,完整性测试仪,无转子硫化仪,门尼粘度试验机,热变形维卡温度测定仪,简支梁冲击试验机,毛细管流变仪,橡胶塑料滑动摩擦试验机,氧指数测定仪,水平垂直燃烧试验机,熔体流动速率测定仪,低温脆性测试仪,拉力试验机,海绵泡沫压陷硬度测试仪,海绵泡沫落球回弹测试仪,海绵泡沫压缩永九变形试验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