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A出现短路怎么办?

楼主(2025-07-31):
PCBA出现短路怎么办?

PCBA出现短路的情况在测试中偶有出现,所有测试人员都不愿意看到,那如果PCBA出现短路怎么办?今天英特丽的小编来告诉你为什么PCBA会出现短路,如果出现了短路,我们要如何去排测呢?

PCBA短路一般有两种短路情况,第一种是PCB电路板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使用寿命;还有一种情况是PCB电路板在生产中的检验工作不到位。然而,这些生产中的小错误对整个PCBA会电路板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有可能导致报废。那么我们平时要如何检查和防止电路板短路呢?

一、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如:新加坡PROTEQ CB2000短路追踪仪,香港灵智科技QT50短路追踪仪,英国POLAR ToneOhm950多层板路短路探测仪等。

二、焊接小型表面贴装电容器时要注意,尤其是功率滤波电容器,其数量大,容易导致电源和接地之间短路。电容器本身会短路,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在焊接前测试电容器。

三、手工焊接,要养成良好的习惯。焊接前目视检查PCB板,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是否短路;其次,每个芯片焊接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和接地是否短路;另外,焊接时不要随意扔烙铁。如果焊锡被扔到芯片的焊脚上(尤其是表面贴装元件),很难找到它。

四、如果有BGA芯片, 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 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由于BGA的焊接难度大,如果不是机器自动焊接,稍不注意就会把相邻的电源与地两个焊球短路。

五、发现短路,那就取一块板切割线路(特别适用于单层/双层板)。切割后,分别对功能块的各个部分通电,并逐部分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