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测评】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移植RT-Thread教程

楼主(2025-08-01):
1. 开发板简介
APM32F402R Micro-EVB V1.0开发板是极海半导体推出的基于APM32F402R芯片的评估板。APM32F402R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具有以下特点:
  • ARM Cortex-M4F内核,最高主频128MHz
  • 集成FPU浮点运算单元
  • 丰富的外设接口
  • 工业级温度范围
2. RT-Thread简介
RT-Thread 是一个开源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最初由中国开发者陈祥于2006年创建,专为嵌入式系统设计,具有小巧、稳定、可裁剪、易移植等特点。它支持多种架构(如 ARM Cortex-M/R/A、RISC-V、MIPS、x86 等),广泛应用于物联网、工业控制、智能家居、车载电子等领域。
RT-Thread 的主要特点包括:
  • 内核轻量高效
    RT-Thread 的内核设计精简,典型内核最小占用仅几 KB,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微控制器。
  • 组件化设计
    系统由内核、驱动框架、中间件和应用层组件构成,用户可按需裁剪和配置,实现高效资源利用。
  • 丰富的软件生态
    拥有 RT-Thread Studio IDERT-Thread Smart(类 Linux 系统)RT-Thread Nano(超轻量内核) 等多个版本,配套的 RT-Thread 软件包管理器(PKG) 支持快速集成网络协议栈(如 TCP/IP、MQTT)、文件系统(如 FAT、LittleFS)、图形界面、设备驱动等。
  • 友好的开发体验
    提供图形化配置工具、完善的文档和活跃的社区支持。兼容 POSIX 部分接口,便于传统软件移植。
  • 支持主流开发环境和芯片平台
    支持 Keil、IAR、GCC 等开发工具链,已移植至 STM32、NXP、TI、Nordic、GD、Geehy、瑞萨、ESP32 等大量主流芯片。

RT-Thread目前已经支持极海的部分芯片和开发板,具体如下:

3. 移植过程
3.1 开发工具
开发环境
  • IDE: Keil MDK-ARM 5.24及以上版本
  • 调试器: 板载CMSIS DAP Link 调试器
  • 开发板: APM32F402R Micro-EVB V1.0
  • 编译器: ARM Compiler 5.06 或 ARM Compiler 6,以及Env工具(官网下载

3.2 获取RT-Thread源码下载完整源码
  1.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thread.git

3.3 复制基础工程
从\rt-thread\bsp\apm32目录复制相似MCU工程为apm32f402rb-evalboard
使用Keil打开工程,目录如下,同时更改Device为APM32F402RB,并相应选择对应的调试下载工具

接下来检查工程目录下的SConstruct文件中的库文件是否与开发板芯片相对应,如果复制的同系列型号则无需更改

修改\rt-thread\bsp\apm32\libraries\APM32F4xx_Library目录下的SConscript文件,注意将库文件均替换为APM32F402_403_StdPeriphDriver中标准库文件

接下来修改board/目录下的KConfig文件,主要修改芯片型号并根据实际情况添加/删除片上外设

修改board/目录下的SConstruct文件

在board.h文件中修改Flash和SRAM的大小,分别为128KB和32KB

修改\board\linker_scripts\link.sct文件中的Flash和SRAM大小

使用scons --target=mdk5命令重新生成工程文件

board.c和board.h文件:
/*
* Copyright (c) 2006-2022,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0-08-20     Abbcc        first version
*/

#include "board.h"

void apm32_usart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 {0U};

#ifdef BSP_USING_UART1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USART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endif

#ifdef BSP_USING_UART2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USART2);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ConfigStruct.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2, GPIO_AF_USART2);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ConfigStruct.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3, GPIO_AF_USART2);
#endif
}

void apm32_msp_can_init(void *Instance)
{
#if defined(BSP_USING_CAN1) || defined(BSP_USING_CAN2)
    GPIO_Config_T  GPIO_InitStructure;
    CAN_T *CANx = (CAN_T *)Instance;

    if (CAN1 == CANx)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CAN1);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B);

        /* PB8: CAN1_RX, PB9: CAN1_TX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8, GPIO_AF_CAN1);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9, GPIO_AF_CAN1);
    }
    else if (CAN2 == CANx)
    {
        /* When using the CAN2 peripheral, the CAN1 clock must be turned on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CAN1);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CAN2);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B);

        /* PB12: CAN2_RX, PB13: CAN2_TX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12, GPIO_AF_CAN2);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13, GPIO_AF_CAN2);
    }
#endif
}
/*
* Copyright (c) 2006-2022,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2-03-28     Abbcc          first version
*/

#ifndef __BOARD_H__
#define __BOARD_H__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apm32f402_403.h>

#include "apm32f402_403_gpio.h"
#include "apm32f402_403_rcm.h"
#include "apm32f402_403_misc.h"
#include "apm32f402_403_rcm.h"
#include "apm32f402_403_eint.h"
#include "apm32f402_403_usart.h"

#if defined(RT_USING_ADC)
    #include "apm32f402_403_adc.h"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DAC)
    #include "apm32f402_403_dac.h"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RTC)
    #include "apm32f402_403_rtc.h"
    #include "apm32f402_403_pmu.h"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SPI)
    #include "apm32f402_403_spi.h"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HWTIMER) || defined(RT_USING_PWM)
    #include "apm32f402_403_tmr.h"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WDT)
    #include "apm32f402_403_iwdt.h"
    #include "apm32f402_403_wwdt.h"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CAN)
    #include "apm32f402_403_can.h"
#endif

#include "drv_common.h"
#include "drv_gpio.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define APM32_FLASH_START_ADRESS     ((uint32_t)0x08000000)
#define APM32_FLASH_SIZE             (128 * 1024)
#define APM32_FLASH_END_ADDRESS      ((uint32_t)(APM32_FLASH_START_ADRESS + APM32_FLASH_SIZE))

/* Internal SRAM memory size[Kbytes] <6-128>, Default: 128 */
#define APM32_SRAM_SIZE      32
#define APM32_SRAM_END       (0x20000000 + APM32_SRAM_SIZE * 1024)

#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extern int Image$RW_IRAM1$ZI$Limit;
#define HEAP_BEGIN      ((void *)&Image$RW_IRAM1$ZI$Limit)
#elif __ICCARM__
#pragma section="CSTACK"
#define HEAP_BEGIN      (__segment_end("CSTACK"))
#else
extern int __bss_end;
#define HEAP_BEGIN      ((void *)&__bss_end)
#endif

#define HEAP_END        APM32_SRAM_END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apm32_usart_init(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BOARD_H__ */
main.c文件:
/*
* Copyright (c) 2006-2022,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0-08-20     Abbcc        first version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 defined the LED2 pin: PB6 */
#define LED2_PIN    GET_PIN(B, 6)

int main(void)
{
    uint32_t sysclock = 0;
    /* set LED2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2_PIN, PIN_MODE_OUTPUT);
    /* Print system clock */
    sysclock = RCM_ReadSYSCLKFreq();
    rt_kprintf("System Clock: %d\n", sysclock);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2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2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
}
注意:drv_gpio和drv_usart中的时钟设置,以及GPIO的设置需要根据APM32F402进行相应的修改。

最后编译下载程序,可以看到打印输出和LED2交替闪烁。

网友A:
这个教程很详细,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按照步骤操作,应该能够顺利完成RT-Thread的移植。

网友B:
非常详细的教程,跟着步骤操作应该可以顺利完成RT-Thread的移植。

网友C:
这个教程很详细,对于想要在APM32F402R上运行RT-Thread的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按照步骤操作,应该能够顺利完成移植。

网友D:
这个教程非常详细,对于想要在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上使用RT-Thread的朋友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E:
这个教程很详细,对于想要在APM32F402R上运行RT-Thread的开发者来说很有帮助。按照步骤操作,应该能够顺利移植。

网友F(2025-09-05):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复用吧!
不需要再新建一个型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复用吧!
不需要再新建一个型号出来

还是有必要的,很多东西不太一样,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G:
移植完成RT-Thread就可以玩多任务了。
官方支持了,应用起来也放心多了

网友F:
别提了。上次自己动手实验的时候,使用它的那个工程生成脚本死活出来了。
唉,也不知道哪里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