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发现有的运放构成的放大电路,在放大器的输出引脚先接一个电阻,再在这个电阻另外一...

楼主(2025-07-31):
发现有的运放构成的放大电路,在放大器的输出引脚先接一个电阻,再在这个电阻另外一段接反馈电阻。这个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在运放放大电路中,输出引脚与反馈网络之间串联的电阻(通常标记为 Rout或 Rs )主要起到以下作用:

1. 隔离容性负载,提高稳定性
问题背景:当运放输出端接有容性负载(如长导线寄生电容、滤波电容等),容性负载与运放的输出阻抗会形成附加相移,可能导致环路稳定性恶化(甚至振荡)。

解决方案:串联电阻

Rout在运放输出和容性负载之间,与负载电容CL形成一个“低通网络”,将电容隔离在反馈环路之外。这会减少运放直接驱动容性负载时的相移,提升相位裕度。

典型取值:
Rout通常为几十欧姆到几百欧姆,具体值需结合运放输出阻抗和负载电容计算。

2. 限制输出电流,保护运放
当负载短路或电流过大时,Rout可限制运放的输出电流,避免芯片过热损坏(尤其是低阻抗负载场景)。

3. 匹配反馈网络阻抗(次要作用)
在某些精密电路中,若反馈网络阻抗较高,串联 Rout 可降低运放输出端对反馈网络的分流影响(但需注意 Rout 会引入额外压降)。

4. 高频噪声抑制
Rout与反馈电阻或负载电容可形成低通滤波,抑制高频噪声(但需权衡带宽限制)。

网友A:
下图是一个同相放大器,输出端串联 Rout后接反馈电阻 Rf

         R_out
Vout ────┬────/\/\/─────┬───── Vfeedback
         |             |
         ︎C_L          R_f
         |             |
        GND           GND

关键点:反馈信号从 Rout之后取出,确保反馈环路不受CL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