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修了个万用表,弹簧真贵

楼主(2025-07-31):
电池放久了,漏液,吧弹簧锈断了,更换了一个。真是贵啊

@xch :这卡不了
淘宝应该有便宜的吧
xch
难道被卡脖子了?
@王栋春 :本来就是从兮兮买的
福禄克的表,这种配件多多便宜点。

网友A:
直接扣掉 装上锂电 加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珠笔弹簧可以替代吧?

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只有正极漏液,

整个漏满了。擦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扣掉 装上锂电 加充电口

再改上个充电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改上个充电口?

就不用拆下电池充电了 我家大小用1.5V电池的 全改了充电锂电。 C型口便宜 开个孔就能装上,从你那图上看到里面双7号电池吧,用小刀或铬铁整掉后面,能放不到十元一个电池包  后盖上开个C座孔 连上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用拆下电池充电了 我家大小用1.5V电池的 全改了充电锂电。 C型口便宜 开个孔就能装上, ...

你这厉害,自己改的实用但不美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厉害,自己改的实用但不美观

买个小激光切割  那个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激光切割  那个可观。

本来想买辆二手自行车,最后买辆库利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买辆二手自行车,最后买辆库利南

哈哈  学电子的就是搞装备。那个不是满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学电子的就是搞装备。那个不是满屋。

你有多少装备啊?我就是有几个万用表和烙铁,示波器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多少装备啊?我就是有几个万用表和烙铁,示波器都没有

没示波器很多类型的项目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示波器很多类型的项目接不了。

我这北方基本借不到项目,有项目也是外地朋友给的

网友C:
我的福禄克现在用镍氢的9V,也挺好。

网友D:
现在福禄克的万用表质量也不怎么好了,电池弹片坏的很多的,外壳老化龟裂,导电按钮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