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解决ISP烧写过程中的通信超时问题?

楼主(2025-08-04):
如何解决ISP烧写过程中的通信超时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连接线缆太长了,把通信速率降低一些呢。

网友B:
ISP烧写过程中通信超时通常是由于固件不匹配或者硬件连接不稳定造成的。建议检查固件版本是否与硬件兼容,并确保所有连接都牢固可靠。

网友C:
用屏蔽双绞线替代普通排线,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D:
在关键信号线上添加10kΩ上拉电阻,稳定电平。

网友E:
将ISP线缆远离高频信号,或用磁环滤波。

网友F:
在芯片电源引脚附近添加0.1μF+10μF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F:
降低波特率

网友F:
升级固件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F:
启用调试日志

网友G:
解决 ISP 烧写超时,先检查接线是否牢固(VCC、GND、CLK、DATA),确保电压稳定;降低烧写波特率,关闭目标板复位电路干扰;用示波器看信号波形,排除线路过长或电磁干扰,重刷烧写工具固件。

网友H(2025-09-30):
部分 MCU 需要在烧写前发送复位脉冲,可在工具中勾选 “自动复位” 选项

网友I(2025-10-30):
主要是细节配置问题

网友J:
连接线缆问题?

网友K:
ISP 烧写过程中的通信超时问题,多由硬件连接、软件配置、环境干扰或设备本身故障导致,需按 “硬件排查→软件配置→环境优化→进阶调试” 的顺序逐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