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烧写程序时,中颖单片机是否需要关闭目标板的电源?

楼主(2025-08-19):
一般烧写程序时,通常不需要关闭目标板电源。部分情况下,如烧写工具可独立供电且目标板已带电,为避免损坏器件则需关闭。还有些烧写方式需先断电再上电,利用 “冷启动” 让烧写工具检测到目标板并开始烧录。

网友A:
中颖单片机烧写程序时通常无需关闭目标板电源。其多数支持在线编程(ICP),通过专用烧写接口供电,与目标板电源兼容。但需确保目标板电源稳定,避免烧写时断电,部分型号需注意电源电压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