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0x8004304"

楼主(2025-08-01):
我正在用STEVAL-STLKT01V1和NUCLEO-F303RE开发板,想要在ac6 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中运行AudioLoop项目。我导入了代码并运行,遇到了这个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0x8004304"。
系统运行DataLog项目时一切正常,问题出在运行AudioLoop时。我发现运行DataLog时COM端口是启用的,然后我打开Putty可以实时查看结果。但运行AudioLoop时,COM端口始终没有启用。
是否需要在IDE Workspace 1.7.0中配置某些内容?

网友A(2025-09-19):
是需要进行配置的

网友B:
建议楼主确认一下配置情况

网友C:
检查USB接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至电脑。

网友D:
USB线可能已经坏了吧

网友E:
检查GPIO引脚配置,USB的DM和DP引脚是否被其他功能占用。

网友F:
检查USB虚拟串口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G:
更新一下工具链与固件。

网友H:
检查开发板上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起。

网友I:
可能是端口故障或驱动冲突。

网友J:
更新驱动

网友K:
清理项目重新编译

网友L:
编译生成的.elf或.axf文件是否包含调试符号

网友M:
在调试配置中,检查Debug选项卡下的Executable路径是否指向正确的.elf文件。

网友N:
启动文件不匹配?

网友O:
系统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P:
确认一下各个引脚设置

网友Q(2025-11-02):
即刻检查USB接口是否正确连接上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