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71的I2C是不是有点挑设备?

楼主(2025-08-01):
有个EEPROM在别的板子上好好的,用G071就老返回NACK。

网友A:
我用G070也有过类似问题,好像是driver bug。

楼主:
我也遇到过,后来加了点延时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拉电阻数值不对?

网友C:
G0系列的I2C真的不太稳。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E:
我之前加了retry机制才解决的。

网友F:
有的EEPROM对start和stop特别敏感。

网友G:
把时钟调低点试试看。

网友H:
Cube里生成的I2C代码改过没?

网友I:
是不是接地不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