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71的RTC掉电后时间乱跳?

楼主(2025-08-01):
电池电压稳定,但上电后时间总是不对。

网友A:
L071的RTC我也踩过坑,要初始化两次。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LSE晶振?

楼主:
看看备份域有没有解锁。

网友C:
掉电前是不是没保存时间?

网友D:
我之前是初始化顺序错了。

网友E:
是不是用了HSE bypass?

网友F:
backup SRAM有没有配置?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LSE波形稳不稳?

网友H:
检查一下PWR和RTC的使能顺序。

网友I:
有没有可能是VDD过快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