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跑USB VCP会偶尔丢字

楼主(2025-08-01):
DMA+FIFO都开了,还是会在高速时断断续续。

网友A:
把CDC报文大小对齐成64字节效果好很多。

网友B:
是不是PC端缓存不够?

网友C:
尝试关闭中断试试看。

楼主:
我之前是USB线的问题……

网友D:
改成双缓冲试试看。

网友E:
丢的字节是固定的吗?

网友F:
我加了流控才好。

网友G:
看看是否是buffer没及时释放。

网友H:
F4的USB要手动清EP状态。

网友I:
是不是用了printf导致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