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的SPI Slave模式接收异常?

楼主(2025-08-01):
用DMA收数据,总是漏第一个byte。

网友A:
ST的SPI slave文档写得太含糊了。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后来加了个dummy read。

网友C:
看一下NSS线有没有提前拉低?

网友D:
DMA初始化顺序对了吗?

楼主:
改成polling方式正常吗?

网友E:
是不是NSS不是硬件控制的?

网友F:
slave端clock抖动可能也会这样。

网友G:
收完后要不要清一下状态位?

网友H:
用断点单步试试看会不会正常。

网友I:
我之前在G4也碰到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