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的ADC读值偏差大

楼主(2025-08-01):
同一个输入,跳动在几十之间,外部电压是稳的。

网友A:
跟VDD抖动有关也有可能。

网友B:
有没有加外部RC滤波?

网友C:
Vref是内部还是外部的?

网友D:
把采样时间设长点再试。

网友E:
ADC校准跑过没?

楼主:
是不是内部温度传感器影响?

网友F:
用multisample平均试试?

网友G:
F0的ADC确实不太准。

网友H:
换成差分输入会好点。

网友I:
我加了个1uF后稳多了。

网友J:
可以使用内部参考电压进行校准,或者使用外部精确的参考电压。

网友K:
使用稳压电源,并检查电源线是否有噪声干扰。

网友L:
在软件中实现简单的平均滤波或中值滤波,以减少读值的波动。

网友M:
ADC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若电源纹波较大,会导致读数偏差。

网友N:
输入信号源阻抗过高会影响ADC采样精度,建议阻抗不超过10kΩ,必要时可增加缓冲电路

网友O:
若采样时间设置过短,ADC可能无法完全稳定采样。

网友N:
校准可以在上电后或者在长时间使用后进行,以减少偏差。

网友N:
检查ADC通道的输入阻抗

网友P:
单次采样可能受随机噪声影响,建议采用多次采样取平均的方法

网友Q(2025-11-03):
可能是内部温度传感器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