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11能用printf吗?

楼主(2025-08-01):
想搞个串口输出调试,但不知道最轻量的方式是啥。

网友A:
用SWO也行,不过要配STLINK。

网友B:
用retarget重定向下就行。

网友C:
用HAL库的话挺方便的。

网友D:
建议用USART+中断方式。

网友E:
你用的是哪个IDE?

网友F:
C0的Flash空间不多,小心别撑爆。

楼主:
把float输出关掉能省不少空间。

网友G:
新手建议用sprintf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H:
也可以直接写DR寄存器输出。

网友I:
STM32C011用LL库做printf也挺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