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H563接CANFD总掉线?

楼主(2025-08-01):
用FDCAN初始化后,过一会总进Error Passive。

网友A:
看下RAM region是不是对上了。

网友B:
用的是什么transceiver?

网友C:
波特率和sample点对上了吗?

网友D:
H5系列的FDCAN比较新,建议升级固件库。

网友E:
我用silent mode调试过,挺有用。

网友F:
能不能抓个CAN log发上来?

网友G:
有没有试过classic CAN?

楼主:
FDCAN filter没设好也会收不到包。

网友H:
ST官方例程也不太稳。

网友I:
CANFD对线缆质量要求更高些。

网友J:
canfd 高速段也要按位回读,因为速度快有错位所以要用参数延迟补偿,参数不好调,调不好的话就会通讯不稳定
做为对比,串口 cdbus 仅低速率的仲裁字节按位回读,高速率的字节无需回读,所以不用调参数,简单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