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跑FreeRTOS tick会跳?

楼主(2025-08-01):
定时器驱动系统节拍,不定时会快一段时间。

网友A:
有加断点调试的话也可能影响节拍。

网友B:
是不是SysTick没设好?

网友C:
把configUSE_TICK_HOOK打开看看。

网友D:
FreeRTOS用TIM也可以当tick源。

网友E:
有可能是中断嵌套太深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用trace调试才发现问题。

网友G:
开启抢占式调度了吗?

网友H:
看一下定时器有没有别的地方用。

楼主:
F1系列的中断优先级配置要注意。

网友I:
heap区域有没有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