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55广播BLE断断续续

楼主(2025-08-01):
广播间隔设置正常,但手机老是接不到。

网友A:
把Log级别调高可以看到更多BLE事件。

网友B:
是不是广播功率太小了?

网友C:
广播间隔设得太长可能连不上。

网友D:
手机是不是后台限制BLE?

网友E:
ST的WB55 radio性能确实一般。

网友F:
我用nRF手机app配合调了一阵子才稳。

网友G:
也可能是task优先级搞错了。

网友H:
看下BLE堆栈有没有断言错误。

网友I:
BLE event队列满了也可能掉包。

楼主:
是不是用了debug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