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稳压二极管:从原理到实战全解析

楼主(2025-08-01):
一.稳压二极管的原理与特性

稳压二极管(也称齐纳二极管)是一种特殊的二极管,其核心功能是稳定电压。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但反向电压超过耐压值时会击穿损坏。稳压二极管在反向击穿时,即使通过较大电流也不会损毁,且电压保持稳定,这种特性称为"反向击穿稳压"。

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显示,当反向电压达到稳定值(Uz)时,电流急剧增加但电压几乎不变。其动态电阻(r=ΔU/ΔI)越小,稳压性能越好。动态电阻与工作电流相关:电流越大,动态电阻越小,但需注意不超过最大允许电流(Izmax)。

常见型号如2CW、2DW系列,其稳定电压(Uz)有固定范围(例如2CW11为3.2~4.5V)。若需更高稳压值,可串联硅二极管(每只正向压降约0.6~0.7V)。温度会影响稳定性,温度系数表示电压随温度变化的程度(如2CW19温度系数为0.095%/℃),高精度场合需温度补偿。

二.稳压二极管的核心参数
1. 稳定电压(Uz)
指反向击穿后两端的恒定电压值,同一型号的管子Uz存在离散性(如2CW11的Uz在3.2~4.5V间波动)。

2. 动态电阻(r)
反映稳压性能的关键参数,计算公式:

ΔU为电压变化量,ΔI为电流变化量。r越小,稳压效果越好。

3. 最大允许电流(Izmax)
超过此值会导致过热损坏,需通过限流电阻控制工作电流。

4. 温度系数
正温度系数(Uz随温度升高)或负温度系数(Uz随温度降低),低温度系数型号适合精密电路。

三.基本稳压电路设计

典型电路由稳压管(DW)、限流电阻(R1)和负载(Rfz)组成(图5-19a)。负载与稳压管并联,R1串联在输入侧。工作原理分三种情况:

1. 输入电压(Usr)升高时
负载电压(Usc)略微上升→稳压管电流(Iz)急剧增加→R1压降增大→抵消Usr升高,Usc保持稳定。

2. 输入电压(Usr)降低时
Usc略微下降→Iz急剧减小→R1压降减小→补偿Usr下降,Usc维持不变。

3. 负载电流变化时
若负载电流增大→R1压降增大→Usc下降→Iz减小→R1压降自动调整,稳定Usc。

四.电路设计要点
1. 限流电阻计算
R1需满足两个条件:

输入电压最低时,电流大于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Izmin):

输入电压最高时,电流不超过Izmax:

2. 稳压管选型

Uz等于所需负载电压。
Izmax需大于最大负载电流的1.5倍。
优先选动态电阻小、温度系数低的型号。
3. 功率估算

稳压管功耗:Pz=Uz×Iz,需小于额定功率。
限流电阻功耗:PR=(Usr-Uz)²/R1。
五.实际应用案例
案例1:5V简易稳压电路
输入电压Usr=9V±10%,负载电流10~50mA,选用2CW53(Uz=5V, Izmin=5mA, Izmax=100mA)。
计算R1范围:

取标称值47Ω,电阻功耗PR=(9.9-5)²/47≈0.5W(选1W电阻)。

案例2:12V高精度稳压
采用2DW7C(温度补偿型,Uz=6V±5%)串联2只硅二极管,总Uz≈7.2V。再叠加另一只2DW7C,最终Uz≈13.2V,通过调整二极管数量微调电压。

六.常见问题与改进
1. 负载变化过大时稳压失效
若负载电流超出稳压管调节能力,可加晶体管扩流(如图5-19b)。晶体管基极接稳压管,利用其电流放大作用分担负载电流。

2. 温度漂移问题

选用温度补偿型稳压管(如2DW系列)。
在高温环境中增加散热片。
3. 输入电压波动剧烈
前置LC滤波器或预稳压电路,减少输入变动对稳压管的影响。

七.扩展应用场景
1. 电压基准源
利用稳压管的稳定特性,为ADC、DAC提供参考电压,需选择低噪声型号(如LM385)。

2. 过压保护电路
将稳压管并联在敏感器件两端,电压超过Uz时导通分流,保护后级电路。

3. 电平转换
配合电阻实现TTL与CMOS电平之间的转换,利用稳压管钳位电压。

八.总结
稳压二极管通过反向击穿特性实现电压稳定,具有电路简单、成本低的优势,适合低功率、中精度场合。设计时需重点关注动态电阻、工作电流范围和温度影响,复杂系统可结合晶体管或集成稳压器提升性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260261/article/details/14978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