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大哥帮忙看下这个电路能测接触电阻吗,万分感谢!

楼主(2025-08-01):
可以介绍下原理吗,U2用的AD8512,U3 U4是INA128A,软件仿真了一下不尽人意

网友A:
恒流源流过触点,测量触点两端的电压,电压除以电流就是电阻了。
“不尽人意”的具体表现你得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流过触点,测量触点两端的电压,电压除以电流就是电阻了。
“不尽人意”的具体表现你得说清楚。 ...

请问U2和U3是组成恒流源吗,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发现到大几十欧U4输出的电压才会变化,但是接触电阻一般不是毫欧级的吗,这样实际无法测量

楼主:
这样仿真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U2和U3是组成恒流源吗,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发现到大几十欧U4输出的电压才会变化,但是接触电阻一 ...

仿真不一下真实。若真有问题,那就检查一下,

使用芯片时,如INA128A,你得查一下它的手册,观注一下它的供电电压范围、输入输出电压范围、输入输出电压相对于供电电压有没有什么限制。
比如单电源运放与双电源运放有啥区别你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像图里有30mA的电路,那么1毫欧放大1000倍,能得到30mV的电压,应该很明显了。

网友B:
U3 ,U4 是INA128?  找不到ref 脚。 PIN5。

xch
@两个月够吗 :换电源比较好。
@xch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输出的电压上限有4V多,是用二极管钳位还是用电阻分压比较好呢
xch
@两个月够吗 :这样可以. 就是太贵了。
@两个月够吗 :说错了,4脚-5V,ref接地
@xch :好像是的,得接 -5V,这样仿真出来感觉还可以
xch
@两个月够吗 :大错了
接GND了

网友B:
要求多高精准度?做过误差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多高精准度?做过误差分析吗?

目前是自己搭电路做的,误差稍大一点没关系,至少几十毫欧需要有变化

网友B:
要求不高。但是电路搭错了。而且嫌弃钱太多。

网友B:
使用一片MCU输出方波驱动被测触点电阻,用放大器放大触点两端交流信号。ADC检测输出的交流电信号幅度计算得到触点电阻值。不需要昂贵的芯片。使用一个4通道鬼对鬼低噪声OPA就可以了。不用在意偏移。 电阻得使用低温漂的。可以做到1% 以内满量程误差

网友C:
你是想测量人体阻抗还是?

网友D:
面包板上搭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