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2的工作电压范围多少?

楼主(2025-08-01):
没查到有文档介绍工作电压范围的,现在用了一颗CH572R,工作电压3.0V,结果使用WCHISPSTUDIO 下载程序,无论是用USB还是串口,都不成功。请教各位大佬,如果解决?拜谢!

网友A:
在芯片手册的最开始概述的表格中有提供芯片的供电电压范围,CH572R的供电范围是2v-3.6v,使用3v供电是可以的,
CH572R的boot引脚为PA4引脚,接地上电触发boot,串口下载为RX:PA2 TX: PA7,USB下载为PA0 PA1.

网友B:
CH572 的工作电压范围
1.8V ~ 3.6V,数据手册没写?不可能吧

网友C:
1.8V ~ 3.6V 看了数据手册

网友D:
CH572 是南京沁恒电子推出的低功耗蓝牙微控制器,其推荐工作电压范围为 2.0V-3.6V,宽电压设计适配多种供电场景。
该电压范围覆盖常见锂电池(3.0V-3.7V)、干电池(如两节 AA 电池串联 3.0V)等供电方案,满足便携设备低功耗需求。需注意,超出此范围可能导致芯片性能异常或损坏,实际应用中建议结合电源管理电路确保电压稳定在推荐区间内。

网友E:
也有可能是CH572R的固件版本不匹配或者损坏了

网友E:
应该在2.5V到5.5V之间,3.0V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F(2025-09-18):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是因为USB线或者串口线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G:
典型的都是1.8到3.3V,最好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供电电压,看是不是ripple太大了,造成芯片复位工作异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CH572 的工作电压范围
1.8V ~ 3.6V,数据手册没写?不可能吧

应该是这个,我看了手册了,没得问题的。

网友I:
检查一下CH572R的电源是否稳定,以及是否有其他外围电路影响了芯片的工作

网友J(2025-10-21):
CH572的工作电压范围是3.0V到5.5V,你的电压是符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