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MOS管关断缓慢进入恒流区和夹断区临界点导致发热严重

楼主(2025-08-01):
做了一个欠压保护电路,使用比较器和PMOS管,作为25.2V电池的开关,电池电压低于21V时关断,但是测试发现电池电压是缓慢下降的,就会导致在21V左右时MOS管处于半导通状态,猜测是处在了恒流区和夹断区的零界点处了,电压在缓慢下降,而不是瞬间关断。使用可调电源给21V是能瞬间关断的,但是若缓慢降低电压也会出现缓慢关断的情况,MOS管同时发热和啸叫。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测一下,我猜不是因为半导通,而是因为振荡。

网友B:
用滞回比较器,滞回比较器有正反馈回路可以一定程度改善这种情况

正解

网友C:
LM393是OC输出,去掉R12就不能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D:
R12  10K  太大了   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E:
V+与V-接近  L393  不稳

网友F:
切断负载后电池电压就回升。达到高限后开关又接通负载。于是来回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切断负载后电池电压就回升。达到高限后开关又接通负载。于是来回振荡。 ...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应用,这种电路我原本希望它振荡而实际情况是功率管处于放大状态,我费了好大劲加了延时电路才让它振荡起来

网友G:
R12去掉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应用,这种电路我原本希望它振荡而实际情况是功率管处于放大状态,我费了好大劲加了延时 ...

你应该用的是OPA 不是CMP。CMP 内部有施密特触发不会稳定在放大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应用,这种电路我原本希望它振荡而实际情况是功率管处于放大状态,我费了好大劲加了延时 ...

我搞错了。这款LM393 没有内置施密特触发。与OPA 基本是一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应用,这种电路我原本希望它振荡而实际情况是功率管处于放大状态,我费了好大劲加了延时 ...

山寨的LM393 内置了施密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山寨的LM393 内置了施密特

楼主的需求应该是开关电源那种打嗝保护,还是得加延时电路,单单加施密特电路振荡频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