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mounriver编译问题

楼主(2025-08-01):
我已经通过mounriver studio开发过很多产品,但今天我的编译器似乎出现了问题,我创建了一个592的工程,没有做任何修改,在进行第一次的编译时,编译时长达到了2分钟,我重新删除工程,又创建了一次,这次的编译时长达到了4分钟,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此时我发现,再次点击重新编译,编译时长也会达到这种程度。我的电脑性能绝对没有问题,以前开发也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删除项目目录下的临时构建文件夹,强制清空历史记录后重新编译

网友A:
看起来你遇到了编译效率低下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编译器缓存问题或者系统资源占用过高导致的。你可以尝试清理编译器缓存或者检查是否有其他程序占用了大量资源。

网友B:
代码很大么要编译20几秒???

网友C:
您好,可参考下链接解决试一下
https://www.wch.cn/bbs/thread-141195-1.html

网友D:
即使未修改代码,IDE可能因缓存策略错误导致重复编译相同文件或执行冗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