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32H76x_78x UART的FIFO深度多少,485模式怎么用?

楼主(2025-08-01):
N32H76x_78x UART的FIFO深度多少,485模式怎么用?看EN_UM_N32H76x_78x_Series_User_Manual_V1.0.0.pdf,UART 的FIFO深度没有描述啊,1/8-7/8 比率可以触发中断,那深度就8word,还是32?
另外485模式就描述支持RS485模式,那里面是怎么配置呢

网友A:
手册中提到FIFO中断触发阈值为1/8到7/8,但未明确总深度。通常,这类阈值设计暗示FIFO深度为8字节(Word),因为7/8阈值对应7字节,是常见的8字节FIFO的配置方式。

网友A:
阈值设置(1/8-7/8)用于控制发送/接收中断的触发时机,但实际深度需以寄存器定义或芯片数据手册(非用户手册)为准。

网友A:
FIFO深度:很可能为8字节(基于中断阈值推测),但需以数据手册为准。

RS485模式:需硬件连接DE引脚,并通过寄存器使能模式和配置延时。具体寄存器名称需查阅手册的UART章节或参考例程。

楼主:
期待手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