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盘损坏了怎么恢复里面的文件

楼主(2025-08-01):
当存储了重要数据的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该设备",或者能识别但无法打开,很有可能是u盘损坏了。面对这种故障,第一步是拯救数据!那么u盘损坏了怎么恢复里面的文件?下面小编将分享一套完整的 "急救方案",从数据恢复到修复分步讲解,希望可以帮到你!

一、u盘损坏了先救文件!

当发现U盘损坏了,不要着急修复,更不要格式化,这些操作可能会进一步损害数据。正确的做法是停止使用U盘,想办法抢救数据。以下是三种不同场景下的恢复方法,按需选择:

方法1:显示隐藏文件

1. 打开 U 盘→点击顶部 "查看" 选项卡→勾选 "隐藏的项目"。

2. 找到被隐藏的文件→右键属性→取消 "隐藏" 勾选→保存。

1. 数据恢复软件:数字世界的“时光机”

方法2:检查备份

在u盘损坏取不出文件的话,回忆一下是否曾经对u盘中的文件进行过备份。备份的方式可能有多种,比如使用通过源云盘备份,通过第三方备份软件备份,或者手动将文件到外部存储设备。如果有,将其恢复回来即可。

方法3:使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

u盘损坏了怎么恢复里面的文件?当U盘因逻辑错误(如误删除、格式化)导致文件丢失,专业软件能扫描底层存储空间寻找残留数据。推荐易我数据恢复软件来恢复丢失的U盘数据。此软件以其高效的恢复能力和良好的用户体验著称,对于u盘因删除、格式化、部分病毒感染、分区raw、文件系统损坏等原因丢失的数据,都可以轻松恢复。

步骤1.连接U盘和计算机,打开易我数据恢复软件。

在计算机上插入丢失数据的U盘,并运行U盘数据恢复软件-易我数据恢复。

在软件首页外置盘下找到U盘,点击「扫描」开始查找丢失的数据。

步骤 2. 扫描并预览找到的数据。

易我数据恢复软件通过快速+深度扫描方式,找到U盘上丢失的数据。

在扫描过程中或扫描完成后,可以「预览」找到的数据。

通过「筛选」可以快速找到特定类型文件(如文件、图片、视频、音频等)。

在「删除的」选项下查找U盘删除的数据,在「丢失文件」选项下查找因格式化等原因丢失的数据。

步骤 3. 执行恢复操作,恢复所需数据。

勾选U盘上需要恢复的数据,执行「恢复」操作,等待数据恢复完成,将数据保存在U盘之外的安全设备上。

二、u盘损坏修复的方法

方法1:基础修复

当U盘插入能识别盘符,但打开时提示 "文件或目录损坏",可以使用磁盘检查工具修复:

1. 右键 U 盘盘符→选择 "属性"→切换到 "工具" 选项卡。

2. 点击 "检查"(Win10 及以上)→勾选 "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 和 "扫描并尝试恢复坏扇区"。

方法2:使用命令提示符中的chkdsk命令

对于一些系统自带工具无法修复的轻微文件系统错误,可以使用命令提示符中的chkdsk命令修复:

1. 按“Win+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cmd”并回车。

2.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chkdsk H: /f /r(H为U盘盘符),回车执行。

3. 等待扫描完成,系统会尝试修复坏扇区并恢复隐藏文件。

方法3:磁盘管理初始化+新建分区

当U盘显示“未初始化”或“RAW格式”,那么可以初始化U盘,然后再新建分区,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1. 右键【此电脑】→【管理】→【磁盘管理】。

2. 右键U盘→【初始化磁盘】(选MBR/GUID)。

3. 右键未分配空间→【新建磁盘分区】

4. 选择“主磁盘分区”→设置容量(默认全用)→指派盘符。

5. 选择文件系统,取消“快速格式化”,按照提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