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 T 型槽装配平台技术要求

楼主(2025-08-01):
T型槽装配平台别名有:T型槽装配平台、T型槽试验平台、T型槽铆焊平台、T型槽平板、T型槽平台、T型槽焊接平台、T型槽基础平台、单T型槽平台.
T型槽装配平台用途:主要用来固定工件,是钳工工人用来调试设备,装配设备,维修设备的基础工作平台。
T型槽装配平台技术要求:
1、T型槽装配平台工作面不得有严重影响外观和使用性能的砂孔、气孔、裂纹、夹渣、缩松、划痕、碰伤、锈点等缺陷。
2、T型槽装配平台的铸造表面应清除型砂且平整,涂漆牢固。
3、T型槽装配平台精度等级为0级-3级的平板工作面上,直径小于15mm的砂孔允许用相同材料堵塞,其硬度应小于周围材料的硬度。工作面堵塞的砂孔应不多于4个,且砂孔之间的间距应不小于80mm。
4、T型槽装配平台应采用优质细密的灰口铸铁或合金等材料制造,其工作面硬度应为170-220HB。
5、T型槽装配平台平板工作面通常应采用刮削工艺。对采用刮削加工的3级平板工作面,其表面粗糙度Ra的较大允许值为5um。
6、T型槽装配平台工作面的平面度公差见表2的规定。
7、T型槽装配平台工作面采用刮削工艺应进行涂色对研检验。对研后显示的接触点面积的比率见表3的规定:或者按25mm×25mm正方形面积的接触点数见表3的规定,且任意25mm×25mm中的接触点数之间应不大于5点。
T型槽装配平台在使用时要先进行安装调试。然后,把平板的工作面擦拭干净,在确认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使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工件和平板的工作面有过激的碰撞,防止损坏平板的工作面;工件的重量更不可以超过平板的额定载荷,否则会造成工作质量降低,还有可能损坏平板的结构,甚至会造成平板变形,使之损坏,无法使用。
T型槽装配平台使用过程中变形的主要原因是T型槽装配平台的主要支撑点位置发生了变化。因为T型槽装配平台的支承点始终处于不定的变形状态中,必然引起T型槽装配平台平面度值的变化,难以保持平面准确度的稳定性。制造厂家如以1、4、3为主要支承点,则6点处将下垂(弹性变形所致),用户在使用此受力不均状态下精刮出来的铸铁平板时,有可能是以1、4、6这主要支承点,则6点必然比其他各点偏高,达不到出厂时的准确度。如果2、5也是主要支撑点,将会加大铸铁平板不定变形机会,很难保证铸铁平板使用和生产加工时工作面准确度的一致性。这就需要在调试安装过程中予以极大的重视。另外,设置也是关键之一,支撑点的设置对T型槽装配平台精度有相对影响
铸铁T型槽平台是运用广泛的一种平台,T型槽装配平台和其他的铸铁平台的操作效果不同,这款产品在操作的时候非常简单,只要我们把相应的参数设定好,并确保它们有效的作业,那么它们就会自动完成各项加工,装配,调试等等作业。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们给操作工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工作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