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7.6 电气与信息——数字电子技术

楼主(2025-08-01):
思维导图它来啦!

电气与信息——数字电子技术
重点如下:
①与、或、非门的逻辑功能;②简单组合逻辑电路;③D触发器;④JK触发器,数字寄存器‘⑤脉冲计数器
一、基本逻辑门及其逻辑功能
1.1 基本逻辑门及其逻辑功能
1.2 基本逻辑门及其逻辑功能2二、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
2.1 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三、各种表现形式的相互转换1、真值表
找出真值表中使Y=1的输入变量取值组合,每组输入变量取值对应一个乘积项,其中取值为1的写原变量,取值为0的写反变量,将这些变量相加即得Y。
2、波形图
上面那一条为1,下面那一条为0。
四、D触发器
①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2-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SD"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word-spacing: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SD 为置位端,即将输出Q置1;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RD"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word-spacing: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RD 为复位端,即将输出Q置0,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3-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SD和RD"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word-spacing: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和SD和RD 的小圆圈表示低电平有效。置位端和复位端具有优先选择性,不受CP的影响,作用是设置触发器的初始状态。
②看脉冲输入CP(或C)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符号不同,CP端如果有小圆圈表示触发器为CP下降沿触发。
③只有当置位和复位信号都无效是,此图中都为高电平时,D触发器的输出Q才取决于触发脉冲上升沿时刻的输入值D。

4.1 D触发器
【例】图4.1中,CP端没有小圆圈,所以为上升沿触发,在第一个CP上升的时候,D为1,所以Q也变为1,随后保持;第二个CP上升的时候,D为0,所以把Q变为0,保持;第三个CP上升的时候,D为1,所以把Q又变为1,保持。
五、JK触发器
①J=1,K=0时,CP信号到来后,触发器置1;J=0,K=1时,CP信号到来后,触发器置0,;J=K=0时,JK触发器状态保持不变;J=K=1时,CP信号到来时,触发器翻转。
②<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6-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SD"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word-spacing: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SD 为置位端,即将输出Q置1;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4-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RD"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word-spacing: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RD 为复位端,即将输出Q置0,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5-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SD和RD"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word-spacing: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和SD和RD 的小圆圈表示低电平有效。置位端和复位端具有优先选择性,不受CP的影响,作用是设置触发器的初始状态。如有输入端悬空,则认为取1,输入端接地,则认为取0。

5.1 JK触发器
【例】图5.1中,CP上面有小圆圈,因此为下降沿触发。开始时Q为0,在第一个CP下降沿时,J=1,K=0,因此触发器置1,Q变为1;第二个下降沿时,J=0,K=1,触发器置0,Q变为0;第三个CP下降沿时,J=K=0,状态不变,Q=0;第四个CP下降沿时,J=K=1,状态翻转,Q=1。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7-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Q¯"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word-spacing: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Q¯ 与Q随时保持状态相反即可。
六、寄存器1、分类
按存放数码方式分为:并行、串行;
按功能分为:数码寄存器、移位寄存器。
2、不同的寄存器
①数字寄存器

6.1 数字寄存器
CP能够同时控制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8-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D3D2D1D0"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word-spacing: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white-space: nowrap;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D3D2D1D0 四个触发器,则CP上升沿出现一次,四个数据同时变化。
②移位寄存器
a. 左移移位寄存器(不好记的话可以看C右边的那个小箭头,箭头朝左,就记为左移【当然这个箭头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可以这么记~~~】)

6.2 左移移位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一次只能变化一个数字~从最右侧开始变化,随后数字逐渐向左移,比如我想输1234进去,第一次激发后只能输0001,第二次激发后为0012,第三次激发后为0123,第四次激发后才为1234。
b. 右移移位寄存器(这个的箭头就朝右啦~)

6.3 右移移位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一次也只能变化一个数字,从最左侧开始变化,还是比如我想输1234,输第一次只能是4000,第二次为3400,第三次为2340,第四次才为1234。
【记这个移位的就可以记有一排四个座位,第一次激发,让第一个座位上坐下一个小孩子,第二次激发,第一个座位上的小孩子要移到第二个位置上,然后第二个小孩子才能坐到第一个位置上,以此类推~】
c. 环形移位寄存器【这个上面有一个环,下面也有一个环~就这么记吧···】

6.4 环形移位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顾名思义,就是数字是循环移动的,比如初始为1000,第一次激发后为0100,第二次为0010,第三次为0001,第四次又变回1000~
七、计数器
所以用以上触发器可以造出一个计数器来~~~
比如异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

7.1 异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
7.2 异步二进制加法计数器状态表
所以如表所示,激活多少下就对应多少,激活一轮就是16,激活第二轮就再重新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