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的NFC在安全性方面做的怎么样?

楼主(2025-08-03):
KISS智能锁系统利用NFC技术实现无电池供电开锁,在安全性上如何保障,采取了哪些特定的加密和安全防护措施?

网友A(2025-09-28):
KISS智能锁系统通过NFC接口与智能手机等设备进行通信。为了确保通信的安全性,系统采用了安全的通信协议,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和认证。

网友B:
英飞凌的NFC技术在安全性方面表现出色,其通过高安全等级的加密算法、物理攻击防护、安全架构设计以及能量收集与低功耗设计,为KISS智能锁系统提供了全面的安全保障。

网友C:
英飞凌的NFC安全标签产品,如NFC4TCxxx标签,引入了采用AES-128加密算法的开放的标准化安全架构。AES-128是一种广泛认可的高强度加密算法,能够有效保护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

网友D:
英飞凌的NFC技术在安全性方面表现出色应用广泛

网友E:
抵御物理攻击的能力,英飞凌的NFC安全标签具有差分功耗分析(DPA)、差分故障分析(DFA)等固有的抵御物理攻击的能力。这些技术能够防止攻击者通过分析设备的功耗或故障来获取敏感信息。

网友F:
安全架构设计,英飞凌的NFC技术通过开放的标准化安全架构,确保了不同设备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和安全性。这种架构设计使得NFC技术能够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景,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安全性。

网友G:
KISS智能锁系统可以利用NFC技术实现无电池供电开锁的安全性保障

网友H:
NAC1080微控制器的安全特性:集成AES128加速器:NAC1080微控制器集成了AES128加速器,能够进行数据的加密和解密。这一特性确保了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防止数据被窃取或篡改。

网友I:
KISS智能锁系统通过NFC接口与智能手机等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J:
随机数生成器,NAC1080还集成了一个随机数生成器,能够生成不可预测的随机数,用于加密算法的密钥生成和初始化向量等,进一步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K:
超低功耗设计,NAC1080支持多种工作模式,既可在无源模式下通过NFC功能利用手机收集的能量进行供电,也可在有源模式下通过电池进行供电。这种设计不仅降低了能耗,还减少了因电池供电而可能引入的安全风险。

网友L:
KISS智能锁系统采用了能量收集机制,通过NFC接口从智能手机等设备中收集能量,为锁体供电。这一机制消除了对传统电池的需求,降低了因电池更换或电量耗尽而导致的安全风险。

网友M:
加密和安全防护措施很重要的

网友N:
英飞凌NFC在安全性方面做的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