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ADC24芯片的PGA可以调节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5-08-01):
新唐 NADC24 芯片的 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增益调节范围通常为 1 倍、2 倍、4 倍、8 倍、16 倍、32 倍、64 倍和 128 倍,可满足不同精度测量需求。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2025-09-14):
新唐 NADC24 芯片的 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可调节范围通常为 1 倍、2 倍、4 倍、8 倍、16 倍、32 倍、64 倍和 128 倍。该增益范围能适配不同幅度的输入信号,提升弱小信号的测量精度,具体需参考芯片数据手册确认详细参数。

网友B:
新唐 NADC24 芯片的 PGA 可以调节的范围是 1 到 128 倍。
该芯片集成了低噪声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可有效放大微弱信号,同时维持低噪声表现,适用于精密测量。其增益调节范围能够满足多种不同应用场景对信号放大倍数的需求,为高精度模拟信号转换提供了有力支持。

网友C:
新唐 NADC24 芯片的 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增益调节范围通常为 1 倍、2 倍、4 倍、8 倍、16 倍、32 倍、64 倍和 128 倍,可通过配置寄存器选择合适增益,适配不同幅度的输入信号,提升微弱信号采集精度,具体参数以官方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D(2025-10-17):
新唐 NADC24 芯片的 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增益调节范围为 1 至 128 倍。其具体增益值可设置为 1、2、4、8、16、32、64、128 倍,能满足不同精度测量需求,可有效放大微弱信号,同时维持低噪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