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MPU的启动时间大概是多久?

楼主(2025-08-08):
10ms能完成吗

网友A:
这要看你初始化函数多少了。

网友B:
少女诗篇

网友B:
MPU(微处理器单元)启动时间因类型、配置及应用场景差异较大。嵌入式 MPU 通常几秒内完成,如简单物联网设备可能 0.5-5 秒;复杂系统(带 OS)可能 10-30 秒,需加载驱动、初始化外设等。高性能 MPU 因多核心和复杂固件,启动时间可能更长,具体取决于硬件设计与软件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