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的哪款芯片的ADC效果不错?

楼主(2025-08-04):
在电池供电应用中,快速捕捉瞬态模拟信号且降低功耗的需求为何如此迫切,具体体现在哪些应用场景里?

网友A:
微芯的 PIC18F46K42 芯片 ADC 表现出色,12 位分辨率,转换速率达 1.0MSPS,支持多达 28 个通道,内置硬件平均值功能,低功耗模式下仍稳定工作,适用于汽车、工业传感等高精度数据采集场景。

网友B:
MCP3421是一款18位Δ-Σ ADC,有效分辨率可达16-17位(ENOB),在低速应用中能提供极高的精度。其积分非线性误差(INL)小于±5 ppm,微分非线性误差(DNL)小于±0.5 LSB,确保信号转换的线性度和准确性。

网友B:
采样率支持3.75 SPS至240 SPS可调,虽不属于高速ADC,但通过过采样技术(最高128倍)可进一步提升信噪比(SNR),适用于对动态范围要求不高的静态或缓变信号测量。

网友B:
在3.75 SPS模式下,功耗仅15 μA,待机电流低至0.5 μA,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或远程监测系统。

网友C:
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如何做到低功耗呢

网友D(2025-09-04):
微芯有多款 ADC 效果不错的芯片。例如 MCP3201,是 12 位 SPI 接口 ADC,分辨率高,低功耗,输入阻抗达 100MΩ。还有 MCP37Dx1-80 系列,采样速率高达 80MSPS,工作温度范围广,集成数字功能,适用于汽车等高端领域。

网友E:
微芯的 PIC32MK 系列 ADC 效果出色,16 位分辨率,转换速率达 2.1MSPS,集成硬件平均器与 PGA,支持差分 / 单端输入,总误差低至 ±1.5LSB。dsPIC33EP 系列 ADC 也优秀,12 位分辨率,1.1MSPS 速率,适合高精度测量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