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新型低功耗比较器与参考电压组合模块在MCU内核休眠时仍能运行,其工作原理和实现技术...

楼主(2025-08-04):
新型低功耗比较器与参考电压组合模块在MCU内核休眠时仍能运行,其工作原理和实现技术是什么?

网友A:
这种模块依靠独立于内核的低功耗电源轨供电,通过内置的超低功耗振荡器维持基础时钟。参考电压提供基准,比较器监测信号,超阈值则经中断唤醒内核,像 PIC16F17576 的 APM 可管控其启停以减能耗。

网友B(2025-09-04):
新型低功耗比较器与参考电压组合模块采用独立电源域设计,在 MCU 内核休眠时,由低功耗电源供电。通过简化电路结构、使用亚阈值技术降低工作电流,参考电压模块提供稳定基准,比较器监测输入信号,触发中断唤醒内核,实现低功耗下的信号实时监测。

网友C:
工作原理是模块独立于 MCU 内核供电,内核休眠时仅保留该模块的低功耗供电通路,通过参考电压提供稳定基准,比较器持续监测输入信号与基准的差值,超阈值时触发中断唤醒内核。实现技术上采用:1. 独立电源域设计,切断内核供电不影响模块;2. 微电流电路,降低模块自身功耗;3. 简化比较器结构,优先保证低功耗而非高速。

网友D(2025-10-21):
新型低功耗比较器与参考电压组合模块在 MCU 内核休眠时能运行,原理是比较器持续比较输入电压与参考电压,当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相应电平信号。实现技术包括亚阈值 MOSFET 技术、自偏置技术降低功耗,通过模拟外设管理器独立控制模块,以及使用特定时钟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