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哪款芯片低功耗不错还推荐使用的?

楼主(2025-08-04):
搭载新型模块后电流消耗低于3.0 µA,这一性能指标在同类产品中处于什么水平,有哪些竞争优势?

网友A:
微芯好像就没有针对低功耗应用的MCU芯片吧?

网友B:
PIC24F GU/GL系列吧

网友B:
PIC24F GU/GL系列MCU的休眠电流低至数百nA

网友C:
微芯的低功耗芯片确实表现不错,尤其是他们的PIC系列,功耗控制得很好。

网友D:
微芯的低功耗芯片确实不错,特别是他们的PIC系列,功耗控制得很好。

网友E:
微芯的 ATSAMD21G18A-AUT 低功耗表现出色,其运行模式功耗 93μA/MHz,深度睡眠模式仅 200nA,且外设丰富,适用于物联网、智能家电、工业仪表等多种需长续航的场景。

网友F:
找那些支持休眠的型号。

网友G(2025-09-04):
微芯的 PIC16LF1829 低功耗表现出色且推荐使用。它采用低功耗工艺,休眠电流低至 0.1μA,支持多种省电模式,适合电池供电设备。集成丰富外设,如 ADC、PWM 等,兼容低电压供电(2.0V-5.5V),广泛用于传感器节点、便携设备等场景。

网友H:
微芯的 PIC16LF628A-I/SS 低功耗性能出色,睡眠模式电流不到 1μA,支持 2.0V-5.5V 宽电压,适合电池供电设备。还有 PIC16F17576,专为低功耗模拟传感器设计,休眠模式电流低于 3.0μA,集成多种模拟外设,可精准测量信号

网友I(2025-10-20):
Microchip 有多款低功耗性能出色的芯片,如 PIC24F XLP 系列,睡眠电流低至 30nA,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还有 PIC18F26/46/56 - Q83,睡眠模式典型电流 < 1μA,集成丰富外设。PIC32MM 系列采用 MIPS M4K 内核,待机功耗低,适合预算有限且对功耗要求高的嵌入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