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olarFire SoC FPGA从-40°C至125°C的工作范围性能表现怎么样?

楼主(2025-08-06):
在汽车行业1级温度认证下,PolarFireSoC FPGA从-40°C至125°C的工作范围,在不同温度节点上其性能表现(如运算速度、逻辑处理能力等)会有怎样的变化,是否有相应的温度补偿机制?

网友A:
工业级,想当靠谱。

网友B:
FPGA 在 -40°C 至 125°C 的工作范围内,若属车规或类似高级别产品通常能稳定发挥性能。但高温下可能信号延迟略增、功耗上升,需合理散热确保可靠运行,避免因过热出现功能失效。

网友C:
稳定可靠,能够满足汽车、航空航天和军事等关键任务环境的严苛要求。

网友D:
PolarFire SoC FPGA在设计上具有单事件抗扰(SEU)能力,可降低苛刻环境中数据损坏和系统故障的风险。同时,其集成嵌入式安全和保障功能,能够保护物理、器件、设计和数据的完整性,符合军工级安全标准。

网友E:
该器件已通过汽车行业1级温度认证,支持-40°C至125°C的宽工作范围。凭借高能效和热性能,无需主动散热设计即可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满足汽车电子系统对可靠性和耐久性的要求。

网友F:
FPGA 在 - 40°C 至 125°C 宽温范围内性能表现稳定。工业级和车规级 FPGA 在此类温度下,逻辑单元、布线资源及 I/O 接口参数变化小,时序特性可控,可维持额定工作频率,满足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严苛环境需求,部分型号还通过加固设计确保极端温度下的可靠性。

网友G(2025-09-26):
PolarFire SoC FPGA 通过 AEC-Q100 汽车级认证,支持 - 40°C 至 125°C 工作范围。其采用嵌入式 64 位四核 RISC-V 架构,在 - 40°C 至 100°C 时,四个 64 位 RV64GC 应用处理内核和一个 64 位 RV64IMAC 监视处理器内核的 Fmax 均为 667MHz,性能表现稳定,且无需主动散热设计。